求助!在2K4上谁用过这种刀?

楼主(2013-06-06):
最近弄了台2K4,车出来的东西毛沾沾的,最要命是切断,一不注意就闷刀,电机嗡嗡响,,,,不知道有谁用过西马特的数控刀具?这种刀好用不?求解,谢谢!

网友:
西马特的价格太坑爹。

网友A:
小床用切断刀是有讲究的     必须左边一刀 右边一刀  不能像大床一样直接扎   刀最好是磨成 厚度2MM的     3MM的 太宽了   少不注意就要振

网友:
2K4用10mm的刀
我自已做的刀杆

网友:
我得不是2k4,但用的是8mm车刀,自己做得刀柄,用得是合金刀片

网友:
我的2K4是用9。5mm(10mm的刀要磨薄一点),其实3元左右那种便宜的“瑞典刀”就很好用,一样可以车出光亮的外圆。

网友:
普通车刀磨好还不一样用,不如先学下磨刀实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明天先把砂轮机修好,,学磨刀!

网友:
闷刀还算不错了,稍不注意刀头就碎了。

网友:
白钢磨好了也很好用'。感觉耐蹦点。

网友:
一直对这种刀片没信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床用切断刀是有讲究的     必须左边一刀 右边一刀  不能像大床一样直接扎   刀最好是磨成 厚度2MM的      ...

学习了 怎样切断。。。

网友:
这刀我有,用的不多,太浪费,现在基本不用了。
现在用自己做刀柄,用大刀片,自己磨,用着不心痛。

网友:
这些刀我有,2K4在用,不过不是西家买的。

刀柄很好,刀片很难用,自己买刀片装上去,就很完美了。

网友:
不适合小车用。小车转速才1000多,太慢,用这种刀片车不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