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前置的话如何减震?

楼主(2013-06-06):
云台
拆来拆去还是麻烦,准备做个Y4,然后云台前置,不知道减震怎么好呢?
像这样的

网友A:
固定横滚的电机螺丝两头可以加上小橡胶圈或者整片的橡胶垫厚度适中就行,再把螺丝孔阔大一点尽量不要让螺丝碰到机架保证全部橡胶软连接,Lz可以试试

网友B:
橡皮筋悬挂,效果很好,可以试试,简单实用。
买好的橡皮筋。松紧度调整合适。

网友C:
这个架子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