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新手请教图传发射器和图传电池问题

楼主(2013-06-06):
各位老手,菜鸟泡论坛1个多月,东拼西凑搞了一套4旋翼XA650,想上图传,请问各位老手,图传发射机和图传电池一般固定在机架的哪个部位???最好能上下图指点我们这些小小小小鸟 ~~
感激不尽~~~

上图为我机架上图传发射器和图传电池的位置,图传电池用皮筋固定在主机电池上了,感觉不太靠谱~  图传发射器准备用扎带固定在高脚架腿上~~~~
请各位老手介绍一下自己JJ图传和电池的位置  多谢!!!

楼主:
先自己顶个~~GPS还没有固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位置不是绝对,反正能让图传发射天线垂直指向地面,并且四周没有任何元件会阻挡到天线,这样就可以了。另外XA650这样的小机架,不适合图传独立供电,通过带滤波的DC-DC变压模块,从动力电池取电再供应给图传吧。

网友:
我的图传也在脚架上  天线朝地

网友:
如果脚架结实,没问题,但要不结实,至少会拉断发射机的连线。一般远离中心板就行

网友:
用变压模块,从动力电池取电供给图传

网友:
天线朝地,
远离中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