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我的装机技术问题,还是亚托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本人装700E HV,按照,说明书装的,DIR模式下,脱机中立,斜盘
舵机
拉杆按照说明书的长度标准。十字盘已经调水平,大浆调整到螺距0度,油门最高时13.5度。最低12.1度,调整斜盘拉杆一圈后,把十字盘重新调平后,大浆也调整到0度{油门中}然后再次看油门最大还是13.5,最低12.1,已经无语了,请大侠门指点

网友:
如果油门中点 舵臂平 十字盘平 桨夹平 高低还有差异的话 那么应该是遥控器 基本都差一点

网友A:
我一般不卡零度,直接去找最大和最小螺距,等值即可。

网友B:
没追求这么细,差别不多就用控调了

网友C:
只要中立点是0度 就行了 我最大12.3 最小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