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固定翼用什么平衡仪好啊

楼主(2013-06-06):
半新手学飞固定翼3D,大家推荐用什么飞控,也就是平衡仪比较好啊。

网友:
玩3d还用飞控,你不如别玩了

网友:
用了飞控就没意思了,自己练出来的技术永远跑不掉

网友:
3D用飞控,就相当于玩游戏开挂啊…

网友:
也相当于娶了房姨太给管家睡

网友:
嘿嘿,不如看看人家飞!

网友(2014-05-20):
是陀螺仪吗?

网友:
3d机用地平线的ar635最合适,顺便给楼上几位科普下,飞控不等于平衡仪,不会帮你飞,只会帮你抵消风或者其他原因带来的影响。
更稳些,更容易飞些,但是该炸照样炸,比如错舵。

网友:
呵呵   飞3d还是手动把  万一那天坏了 就飞不好了

网友:
除了涡喷,应该没有固定翼需要用平衡仪吧。F3A就更不允许了。

网友:
我真的长见识了!原来我没用平衡义

网友A:
唉。。。忍不住了。。这么无脑的新手大家猜猜是哪个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忍不住了。。这么无脑的新手大家猜猜是哪个省的?

有必要升级到地域黑吗? 你知道新手一个单飞的痛苦吗?我入门4通玩具直升飞机。后来发现了航模这一扇大门。入门固定翼。飞过纳赛斯自己做的两架 没上天。扳机F22炸了5六个 全部自己做的 F22爽了几分钟、入门3D KT330炸了 7架 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了 做飞机上面。飞两分钟就完蛋。。

网友:
先买个片机把技术练好,再上大飞机为妙。

网友:
可以试下NX3,用的人不少

网友:
我用过nx3,a3 pro,自带dsm2接收机的rx3s,和eagle tree guardian,从kt板机到涵道到像真机,目前几乎所有自己组装的飞机都上了飞控 - 正确的叫法是固定翼三轴陀螺。那个效果,呵呵。至少现在再也不用看风力袋决定要不要出去飞。可以参见我的体会 http://blog.sina.com.cn/rcheli108

至于说装了3轴陀螺就学不会技术,完全是无稽之谈。难道你的车装备了ABS刹车,就代表了你无法“真正掌握”在雪天里开车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升级到地域黑吗? 你知道新手一个单飞的痛苦吗?我入门4通玩具直升飞机。后来发现了航模这一扇大门 ...

适合你的是好小子1000,翼龙等机型,然后才是epof3a,塞斯纳然后才是。。。。你想要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