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结合面之间怎么防锈?

楼主(2013-06-06):
龙门铣床的立柱底座和床身的结合面,因为是刮以后再研磨的,达到到了90%的接触面积,拧上去以后不知道这么紧密的配合下常年累月是否还能生锈,我这回南天很厉害的,基本机床上都是水的,不知道在结合面的外部油一层油漆是否能防止水渗进去,但是这个面有个孔是皮带齿轮轴通过的,水也可以由那渗进去的,刮两个面花了近十天,不想装上后生锈了毁掉,想抹一层黄油不知道这样摩擦力还有没有,要是没有摩擦力立柱在受到刨削冲击力后会使原来调好的垂直度往后倒,想用天那水调稀了油漆轻轻油一层马上安装,不知道这么精密的结合面能不能把油漆全挤压掉,头痛啊。。。

楼主:
虽然刮这四个面要花我半个月时间,以及还要另外加8-10个螺钉,但是如果当初是和床身一体铸造出的话,省去修这里的工作,刚性会达到最高,也有个不好,就是装好后使用几年后导轨磨损了不能调节立柱相对于导轨的垂直度了,这个能调节Z立柱前后倒以及XY的相互垂直度,也不是没有好处,那些一体的直接立柱拧在上面的就别想调节了,那么大的东西机加工出来就组装了能有什么精度好说的,所以这点他比不上可以调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刮这四个面要花我半个月时间,以及还要另外加8-10个螺钉,但是如果当初是和床身一体铸造出的话,省去修 ...

用厌氧胶处理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厌氧胶处理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没用过这种东西,百度一下先看看性能合适不合适先,谢谢了

网友:
清漆呢,薄薄刷一层。一般这种面可以刷一点黄油混厚白漆的,国内工厂里里安装各种过盈过度配合的轴套那组合面为了防止锈蚀都要抹一点厚白漆的,实际大量的厚白漆会被挤压走的,停留在缝隙里的是很少一部分,我们也经常拌进去一点最廉价的那种恶臭的黄油。厚白漆里有很明显的粉装颗粒。应该是一种铅的化合物,反正很不环保,所以我出了厂之后就不用这个了,球笼性的二硫化钼润滑脂就不错了,也不贵,刷这种面讲求亦少不宜多,多了全浪费了,弄得很脏。

网友:
如果用界面结合剂,完全没必要刮了。刮过的接触面,只要有一点点油就不会是生锈,因为毛细接合面的油不会丧失,空气不会侵入

楼主:
那么我干脆刷点液压油在表面算了,这个研磨的面,估计油被压出来不剩多少了。

楼主:
另外我加M16的螺钉,用12.9级的,不知道是内六角的强度高还是外六角的强度高,空间上容许可以用这两种,感觉内六角好像比不上外六角好,但是就是说不出哪的原因,这螺丝是要把机床吊起来或者侧立起来然后才能在底部腔内往床身方向拧的,原来的设计问题我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