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新手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6-06):
换了7MM电机,换了个大点尾桨,但是起飞时尾吧直转,根本飞不起来,什么原因???尾管长度是135的,有刷。

网友:
尾马达的线插反了,调换一下

网友:
沙发明显是隐藏在普通群众中的大神级人物啊!!!

网友A:
尾浆吹的风向对不对呢?

网友:
桨装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浆吹的风向对不对呢?

5L 这位老哥
改成3浆的了?

网友:
这几天才改的,不过先寄给朋友调机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L 这位老哥
改成3浆的了?

好手艺 弄一套给我 测试测试

网友:
尾电机线反了或者尾桨装反了

网友:
要么电机线反了,要么尾MOS挂了。你推油试试看风是不是往右边吹

网友:
桨反向了没有?

楼主:
确实是电机线插反了,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 弄一套给我 测试测试

呵呵~如果不怕射浆的话,目前三浆跟dfc寄给桃树调机了,coolmao要帮我用玻板雕窄浆(原尺寸窄三分之一)配合三四浆,等三浆测试后看看是否有要修改的,准备打印第二批用abs材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不怕射浆的话,目前三浆跟dfc寄给桃树调机了,coolmao要帮我用玻板雕窄浆(原尺寸窄三分之一)配 ...

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很激动。看到三桨和dfc了,很想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很激动。看到三桨和dfc了,很想试一下

谢谢,因为我自已对飞行、调机完全不熟,3d打印的树脂材料也不够好用,目前等朋友测试过后,再试试abs材质还有窄浆,等以后会考虑小量作一批给想玩玩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因为我自已对飞行、调机完全不熟,3d打印的树脂材料也不够好用,目前等朋友测试过后,再试试abs材 ...

太好了,我现在飞的mcpx就是桃树出给我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