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3-06-06):
家里有个小的DV闲置中···想把它放到
FPV
上··不知道怎么搞才能实现dv摄录地面监控····求各位老鸟高手帮忙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重量多少?
重量对飞行一直是个问题 也是关键
装DV上去的现在应该很少
av输出接图传就可以把信号传回地面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用油机带的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油机带的起
你赢了

网友D:
用舵机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