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GUI 无法安装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06):
估计很多人都会遇到无法安装EZ-GUI  问题,点击安装EZ-GUI 时会提示程序未安装。
我也是弄了好久才发现了解决的办法,很多人说国产机无法安装,其实是可以的,我的国产U880都可以安装。
其实无法安装的原因是设备不支持add on属性,其实只要添加了add on属性就可以安装了。

添加add on 的方法为:
1、ROOT你的手机,确保你的手机有root权限
2、用
RE管理器,把附件的文件复制到相应的目录,如果没有,则新建该目录。
3、修改3个文件的权限为:左边全选,中间最上面选上,右边全空。
4、重新启动手机,一定要记得这一步哦
5、目录和相应的文件见下:
/system/framework/com.google.android.maps.jar;
/system/etc/permissions/com.google.android.maps.xml;
/data/app_s/NetworkLocation.apk

确认路径准确无误!
如果没有/data/app_s/NetworkLocation.apk
可以试试/data/app/NetworkLocation.apk我是放到app中。具体有无app_s跟手机相关。

附近为: framework.zip (173.41 KB, 下载次数: 64)
EZ-GUI  坛里已经有人发了,我就不传了大家自己搜索下得了

网友:
其实就是行货手机的 谷歌移动服务 被阉割了。
搜索 “如何安装GMS” 可以还原全套谷歌移动服务. 包括google play官方软件下载,Google地图等等。

网友:
NND,是哪个傻X把服务弄没的,不能ROOT的手机不是还是不行么!!!!!!

网友(2013-07-07):
冒着刷成砖的危险,并且也把保修一年的服务放弃,新买的三星,root了,没几下就成了,比较顺利就连上了飞控,但软件的应用还是很不得劲,要想用好,是得把手机固定在遥控器上,要不咋看,高度值很不稳,电池电量还没弄好,其它也没啥看的,上次炸机后GPS不知哪去了,现在也不能看距离,软件提示音小得可怜,根本听不见!不过还是试验成功!慢慢来吧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有用

网友:
我新买了行货手机,结果还是没有该服务,只好root,文件复制上,权限设置好,软件终于可以用了,用着还不错,可是到了调出地图时,软件挂了,什么原因呀

网友(2013-08-06):
回头补充一下,刷这三个文件,软件是可用了,但地图功能在我的手机上不可——我是新买的三星7562,一用EZ的地图就退出软件,看到网上说这个服务有服务包,看刷的方法很烦琐,有一段时间也没办法,只这么将就着用着,今天看到一个2013的包,看了看,只是用root权限再加一些文件,于是照做了,启动软件,还是不行,有个别的功能还无法用了,一开软件就退出,重启手机,看到有更新,以前这个没见过,好像听网上说过这个,也没想太多,更新了,还卸载了EZ,重启,重安,地图竟然可用了,并且机器好像失去了root权限,这个倒不在意,我正不想要它呢,反正GOOGLE服务也可用了,对于我安装EZ没影响了,当初加root就是为了这软件,还想着怎么去掉root权限呢,这下如愿了,反正将来真想root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