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锁尾问题~~~~~~~~

楼主(2013-06-06):
之前用GP780 锁得很好   现在3GX锁尾很软   小幅度来回的飘~~~~~~~~~ 而且自旋很慢~~~~~~~~~~~~~~~~~~`会的帮帮我呀

网友:
我的780都一年多了 依然金鱼时大时小

网友:
今天我飞別人的也是有点飘 加大感度到百分之五十 好的多

楼主:
加大感度就 金鱼尾了~~~~~~~~~~实在难调            但是我很满意3GX的平衡能力 出乎我的想象 我都可以脱手  和别人聊天~!           但这个尾巴 实在难弄呀

网友A:
一般金魚尾大部份都是機械原因產生,建議從尾旋翼夾座檢查
如果尾自旋速度慢,有可能是尾舵行程沒設好
另外也可以調整控上RUDD的ATV或end point,由原來的100向上調到120或150
尾自旋應該會很快才對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 5楼       我原来用GP780  一直很好呀    换了3GX也没动过机械部分~~~~~~~~自旋慢    ~~~ 锁不住尾   这两个问题实在让我很费解       我改天再试试!

网友:
买不起米贵的舵螺仪,只用GY650 ,锁尾也很棒.

网友:
设置中立点的时候不要向右推的太满,然后在RUDD里面设个15度的夹角就可以了。

楼主:
我FUTABA10CG的控   好象没有RUDD这个选项~~~~~~~~~~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A:
一般金魚尾大部份都是機械原因產生,建議從尾旋翼夾座檢查
如果尾自旋速度慢,有可能是尾舵行程沒設好
另 ...

有3GX的设置教程吗

网友:
中立点尾桨夹0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感度就 金鱼尾了~~~~~~~~~~实在难调            但是我很满意3GX的平衡能力 出乎我的想象 我都可以脱手 ...

到3GX软件中的尾舵设置,降低尾舵感度试试

网友(2014-08-19):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