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涵道的高手,十叶涵道和五叶涵道哪个声音更好听一些

楼主(2013-06-06):
请教飞涵道的模友,本人打算入涵道,想问一下,蓝岱64MM十叶涵道和五叶涵道哪个声音更好听,十叶好像转速低一点,请用过的有经验的回答一下

网友:
叶多好听,追求声音推荐水星64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同等功率和口径的涵道,页数多的气流声音大,但推力和气流速度未必大;反之少页数的涵道速度和推力会好些,但声音会尖锐些

网友:
好听就是多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同等功率和口径的涵道,页数多的气流声音大,但推力和气流速度未必大;反之少页数的涵道速度和 ...

河马,桨越多,桨的螺距就越大,按理论,相同转速,螺距越大,速度越高,但是扭力很小

不过这个要结合转速来讨论,实际情况如何要实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河马,桨越多,桨的螺距就越大,按理论,相同转速,螺距越大,速度越高,但是扭力很小

不过这个要结合 ...

桨越多螺距就越大?好像不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越多螺距就越大?好像不是这个道理吧?

多叶涵道的螺距比叶片少的要大

网友:
要听声音骚的就买rcblog的..你可以优酷搜下rcblog就有视频听听那声音销魂.

网友:
我是rcblog的 朋友有水星,感觉塑料rc声音要骚些,个人感觉

网友:
10葉槳會有氣流聲較好聽推力大些,5葉槳大多是電機聲流速高些! 聲音與速度要兼得得花大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越多螺距就越大?好像不是这个道理吧?

你看看11叶涵道的桨,几乎是垂直的,再看看5叶涵道的桨,只是斜的……

11叶涵道声音好听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这样大螺距的桨,打出来的风,很多都打在涵道壁上形成的震动吧……估计,哈哈

网友:
多叶涵道比叶片少的涵道效率更高。在我用过的70涵道里,最好的是12叶涵道。 声音非常不错。电流也不高。RCBLOG的10叶70涵道也用过,声音不错,但效率不高。这和叶片设计有关。

网友:
声音多的肯定要好一些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多叶涵道电流会大一点 而且对电机的负荷也比较大

楼主:
多谢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