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哪吒3.12固件失控

楼主(2013-06-06):
老版哪吒一直没敢升新版,用老版固件没出过一次问题,今天回家无事刷一次新版试试,一切搞定(已经校过imu),跑到飞场,上电校油门,罗盘,指示灯闪烁正常,起飞,先在低空试一般航线,我靠,真他妈稳,不是一般的稳,这点赞一下,不错,然后转了一圈,靠,灰机怎么回事,不听使唤的往BJ方向(东北方)飘去,难道他也想去znh,切姿态手动,都没反应,好在我那个飞场东面是一排大树,眼看着灰机撞到树枝上,稀里哗啦得掉到地面,跑过去捡起飞机检查,电路正常,指示灯还在哪里闪的正常,损失力臂一副,其他无碍,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悲剧又发生了

网友:
楼上经典了

网友:
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或者GPS支架不稳了

网友:
想升级,却一直不敢升级

网友A:
的确正常,这样炸太正常了,我这边炸3次了,我上次还是姿态出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正常,这样炸太正常了,我这边炸3次了,我上次还是姿态出的这个问题

v1 2.02固件也这样炸过

网友:
我也是类似情况,不知道是东北还是西南。反正对尾四旋翼,它失控往左后边飞。
这样炸3次了。而不是1次。
我把飞控发回厂家检修,结果是硬件没有问题。

发现论坛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炸鸡的。
估计炸鸡原因也基本一致。
请已解决此问题的朋友,或者DJI技术出来说两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正常,这样炸太正常了,我这边炸3次了,我上次还是姿态出的这个问题

我这边2.02 3.0都这样炸过  等下次在这样炸 就有结果了  我尽量让飞机这样炸吧。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有黑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