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求个4旋翼配置

楼主(2013-06-06):
新手想求一个4旋翼配置,有控 有电池 要一个带GPS的可以失控返航的4旋翼,求推荐。

网友:
新手建议入便宜点的就行,别整太贵的,炸了心疼,等技术熟练以后在上好设备吧,再好的设备也要靠人,我之前就是,乱七八糟买了一堆将近2W,一下子炸了,一气之下全出了,后来搞了个山寨的F450架子,全套配下来2000多点 自己有电池,充电器,随便炸,就算都炸碎也没多少钱,GPS 和失控返航取决于飞控,飞控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LZ看好了再下手,就不推荐了,免得被说成,广告

网友A:
关键是预算多少
从1500到15000都可以配出符合你要求的灰机~

我的灰机大约花了1200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OTQzNDM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预算多少
从1500到15000都可以配出符合你要求的灰机~

哦 谢谢了,能报下是什么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能报下是什么配置吗?

MWC MEGA飞控 ¥288
U-blox 6M GPS 模块 ¥155
蓝牙参数调试模块 ¥35
F450机架 ¥49
分电板 ¥15
中特威AL30A电调 ¥45*4=180
新西达A2212 KV1000 无刷电机 ¥43*4=172
仿APC 1047 正反桨 ¥9*2=18
6A外置UBEC ¥47
锂电池电量显示器和BB响低压报警器 ¥15
香蕉头、尼龙柱、尼龙螺母、T插、硅胶线、魔术带等等小附件

总共大约¥1000,和我的1:10无刷版大脚车价格差不多

网友:
新西达A2212 KV1000 无刷电机 ¥43*4=172

换成朗宇A2212*4=180

网友:
自己鼓捣的话 按楼上的试试吧  要是买成品机也有选择的 楼主可以去某宝逛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