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ach3界面铺满7寸显示屏(内详)

楼主(2013-06-06):
其实很简单,之前发帖几天都没有人提出方法,我不知道是否都不知道,现在我把方法找到了,不敢自己独自享受,所以发帖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方法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方法是:打开C盘mach3的文件夹,查找Mach3Mill.xm,用笔记本打开,将将其中的<AutoScreens>0</AutoScreens>修改为<AutoScreens>1</AutoScreens>就可以了,当然字体会相应的有所变化(大小)
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任何尺寸的显示屏上面,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行不要喷我哦,反正我试过是可以的,放大到22寸都行;下面就是我在7寸屏上的截图

网友A:
我认识,可以给我中文版的mach3不?我的是英文,没搞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可以给我中文版的mach3不?我的是英文,没搞定他。

中文版在论坛都有很多下载的!我不能上传,麻烦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这个好,很实用,做个标记,一定会用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真的很实用

网友B:
好像找不到<AutoScree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找不到

点击编辑下拉的替换,复制<AutoScreens>0</AutoScreens>至查找内容,复制<AutoScreens>1</AutoScreens>至替换内容,点击替换,保存,关闭即可

网友:
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菜单《设置》---《总体设置》后出现设置窗口,将窗口中的<屏幕控制>块的<屏幕自动最大化>的选项打钩,然后重新启动即可,其实和楼主改的Mach3Mill.xml文件是一回事,你打开这个文件,就会发现文件自己修改好了。

这个确实比较实用,就是说无论显示器分辨率多大都可以不用修改主界面的像素,大小通吃,不过就是字体显示不是最佳状态。

网友:
这个满屏的问题解决了,你7寸屏是怎么被VGA驱动的,求驱动板地址

网友:
调整mach3画面大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