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轴传震动震的不行啊.求救啊...

楼主(2013-06-06):
亚拓450pro前几天炸了..换了飞越尾管固定座传动齿和对转齿.换号后正常悬停一个起落.后来带出去外场..金鱼尾就来了...今天拆下旋翼头检查震动.发现一装上传动轴尾管就震的厉害..拆掉传动轴..只留尾管固定座的话,,飞机很安静,几乎0震动.....换了根传动轴,问题依然..对转齿和传动齿的间隙也调好了,刚刚好..尾桨夹也拆下过,震动依然,问题就出在传动部位上...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尾管里的轴承换了没?  尾管伞齿轴承通通换。

网友:
我的是传动轴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B:
传动轴甩甩就直了。

网友:
尾管里多上几个轴承,应该能改善吧!!我上了两个.听说有人上四个!

网友:
轴承问题是多数

网友:
鐪嬬湅鏈夎酱濂楃殑閭d釜浼為娇鏄笉鏄悓蹇

网友:
鐪嬬湅鏈夎酱濂楃殑浼為娇鏄笉鏄悓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里的轴承换了没?  尾管伞齿轴承通通换。

已经通通换掉了,还是震...

网友:
以前用飞越那种传动轴,85油门是震动的分水岭
现在体验了一下亚托的传动轴,全油门不震

有些件虽说凑活可以用,但是如果想最求极致还是要花点代价的

网友:
据说是传动轴有弯

网友:
对了,你的传动轴的轴承是不是固定到了正确的位置上?
轴承正确的固定在传动轴的中点,然后再靠机身方向往前挪动1CM左右,可以避开传动轴的共振点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B:
传动轴甩甩就直了。

怎么甩?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检查尾管里面的轴承安装有没倾斜。

网友:
呵呵,我飞机也一个德行,尾波拆了,尾管安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