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固定翼 帮忙选个控

楼主(2013-06-06):
想买个控 以后就不换了 是XG8好还是T8FG好?帮忙推荐下谢谢了!听说手感上可能XG8好点;可能因为是双轴承吧!

网友A:
不错的选择!可以的!

网友B:
xg8的话 有120块的山寨接受可以用,如果飞板机的话,福特把最便宜的接收280
控不是问题,关键是后期的接收机的投入要考虑,谁不是动不动10个接受的

网友C:
xg8兼容少

网友D:
新手入门,买个DEVO7E 200+RMB练模拟 练小鸡 和固定翼 , 以后需要3D或者航模摄影穿云啥的 换个14sg双向传输!

网友E:
用XG8的飘过.

网友F:
XG8我在用,带双向传输。

网友G(2013-11-08):
够用就好,不要太土豪了

网友G:
新手。。。。天7.。。。。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