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在此谢过!

楼主(2013-06-06):
  新装的亚拓无副翼新机,装上大桨震动厉害,尾巴油门越大往右转的厉害!拆下大桨所有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大桨的问题?锁太紧或平衡不好呢?亚拓套机的桨所以没有做动静平衡!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谢谢各位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A:
检查桨是否平衡,不要锁太紧,让桨能甩直,还要检查有没有双桨,还是震动检查主轴和横轴是否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桨是否平衡,不要锁太紧,让桨能甩直,还要检查有没有双桨,还是震动检查主轴和横轴是否弯了。

是新机应该不会是轴弯了,今天没来的急试。明天再把大桨重新锁下看看、谢谢

网友:
新桨必须做平衡。

网友:

锁尾跟陀螺仪感度关系密切。

网友:
大桨没有调整平衡或者锁的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