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调的高手看看这好赢20A电调还有救没

楼主(2013-06-06):
这个电调是好赢20A电调,图中红色圈标记的值是100,就这个原件颜色变了,还可以修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光看图 ,我估计 眼力  不好使 的哟数据

网友A:
这是0603的10欧贴片电阻,换一个就能修好的了

网友B:
上另外一面的图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哥,你要是连万用表啥的都不会使,我跟你说那么多也不顶用呀。

网友:
0603?这玩笑开大了!这应该是检流电阻,封装估计是2512,比0603大海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另外一面的图看看,是不是真的~~~~

这就是背面图

网友C:
那是个保修电阻!如果没有贴片电阻换了,用根小铜丝连起来也行的。不过就不够保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0603的10欧贴片电阻,换一个就能修好的了

你看看这个是好的电调内部图,那个坏了的电调就是图中标100的原件烂了,不知道那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保修电阻!如果没有贴片电阻换了,用根小铜丝连起来也行的。不过就不够保险啦!

按你的意思,好的情况下那个原件就是通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好的情况下那个原件就是通路?

刚才试了个好的电调,好的情况下就是通路,要是直接连通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好的情况下那个原件就是通路?

是的

网友D:
嗯,这个就是保险电阻,和保险丝是一个道理,用保险丝连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要是直接连通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就是保险电阻,和保险丝是一个道理,用保险丝连起来就行!

这种电阻学名叫什么,一般店里有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代表10欧的电阻,100中的前两位代表基数,后一位代表倍率,即10*10^0=10

这种电阻学名叫什么,一般店里有卖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是好的电调内部图,那个坏了的电调就是图中标100的原件烂了,不知道那个原件是什么

刚才只看了一下没看太仔细,后来又把手头的电调上的那个电阻量了一下,的确是楼上说的2512的,你拿着这个到电子城去买同样型号的就行了

网友:
救绝对是有救,就是看要换什么零件。

网友:
封装是2512,标识有问题,这个应该是测流电阻,R100的

网友:
可能很多电调都是这么坏的  这个帖子有普遍性

网友:
随便找个板子拆个保险电阻就行,通电之前确保其他元件没坏,特别是场效应管

楼主:
换了个电阻,电调复活了,但是电调前后后发烫,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电子元件的电力都有的
很便宜,一分钱一个。
贴片电阻,具体的封装类型我还没那么好的眼力,瞅不出来 ...

换了个电阻电调倒是复活了,就是电调发烫厉害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发烫的话量量看MOS管有没有穿的

网友:
应该是0.1欧的吧,10欧太大了,20A有200V

网友:
有得卖,不过一般不散卖的。就算散卖都要几十个以上才卖的!极少肯卖几个的!!

楼主:
电阻已经买到了换上去了,是2512封装,10欧电阻,              就是发热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已经买到了换上去了,是2512封装,10欧电阻,              就是发热太大了

换0.1欧的

网友:
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丝,直接连通能用,就是别再过流,否则要彻底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