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旋翼有一个电调莫名其妙的油门行程改变了

楼主(2013-06-06):
晚上兴冲冲的抱着4旋翼出门了,到地方准备起飞,3个
电机
转,有一个启动不了,果断拆桨,重新上电,还是不行,然后推油门过了50%,结果那个不转的电机起转了,比另外3个转速要慢,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就好了。真奇怪,怎么自己改变的呢?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电调铂金30A

网友A:
这就叫做 见鬼了~~

网友B:
重新设定油门,如果还是这样,检查电调电机吧,弄不好有线断了,一根线断了一半,低油门不动,高油门才启动~~

网友C:
帮顶 电机线可能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