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为移动滑块还是移动导轨的雕铣机性能好

楼主(2013-06-06):
如题

楼主:
假如导轨都是25的重量也差不多,一个立柱高,一个低,哪个刚性好呢

网友:
这个我初步分析过,相同行程下(我是指Z轴最下面的滑块到刀尖的距离)相同时,其实都差不多。谁不信,自己画个图贴上来看看。
因此,我的雕刻机为移动Z轴导轨,在较高的通过高度(我的是150mm左右)情况下,结构简单点。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非工科也非此行业人士,没有太多的理论知识,只能靠实践。我自己的机器也是差不多情况,当然,非龙门结构。也是打算移动滑轨非滑块设计,这样行程方面可以相对做大点,结构也简单点。就是感觉调整会麻烦点。

网友:
我正设计 导轨 移动 这个刚性 觉得 还是看 设计画的怎么样了 两种方法都差不多吧  觉得导轨移动 Z轴 行程可以做更长

网友:
这要看具体的设计要求的,总得来说动导轨方式会增加电机和丝杆的负载.

网友:
一般来说移动部件轻点的好

网友:
个人认为。要看你X轴宽度和Z轴行程。X轴宽度大的Z轴行程大点的移动导轨好些。当然还要看你导轨大小!

网友:
感觉背着抱着一边沉,刚性好坏看接触面积,立柱横截面和力学支撑结构,烧饼翻哪面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