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B狗台到手3天了,有几个重要问题

楼主(2013-06-06):
X100B云台是波碳做的,这个结构太复杂,很容易卡线,拆装GOPRO非常麻烦,如果外场拍一个场景上传电脑一次的话,GOPRO的拆装会把你急坏死,主要就是这个碳纤板是拼装结构太复杂,
连接传感器的线厂家已经换软线,但是连接GOPRO3的AV电源线找不到特别软的,目前市场上面卖的AV电源线都不是90度角的,直插装不进去,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这个线了,前面说到这个云台结构很复杂,各个位置转动剩下的空间很小了,一般线没搞好会被卡住,加上这个电机扭力特别小,市场上面的线一般带不动,会卡住,或者直接转不了,飞的时候会经常倾斜

云台镜头朝下向上转水平时,不是直接到水平角度,而是先朝上转然后在水平,这个是为什么

不装电线云台自稳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做扭力大点的电机,只要电机扭力够大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以下是第一次装机的照片
其他问题的细节图片过几天整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893&extra=page%3D1
X宝上有90度的图传线

个线不带电源输入,线也比较粗

网友:
主要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我逐一回答你的问题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这个线了,前面说到这个云台结构很复杂,各个 ...

你们知道这个AV输出线有一定要求,应该事先定做好配套销售,市场90度弯角线不带电源输入,带电源输入的又不能装,动手能力是有,买这个云台就是为了不想再折腾了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云台的结构炸机一次估计就完了,有没有云台架子配件单独卖,如果炸一次要整个买,就违反平民级定位了,平民级的云台很多是配平民级的设备,炸机是难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知道这个AV输出线有一定要求,应该事先定做好配套销售,市场90度弯角线不带电源输入,带电源输入的又 ...

X宝上卖的那种弯头就是我们事先定好的标准,我们所有测试都是使用这根线且无问题的

但我们无法考虑再给GOPRO供电的电源线,大部分用户都是使用GOPRO内置的电池来供电

云台框架有单独零售

网友(2013-12-21):
我X100B也有点问题 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视频链接   谢谢了在线等待

网友:
蓝灯闪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蓝灯闪烁代表俯仰有控制信号,另外在转可能是电机插头插反了,请楼主检查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可在群里联系我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