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2云台稳定性是不是不如5n 云台

楼主(2013-06-06):
z15 5n云台十分稳定没有任何光闪和抖动现象。(在减震套件上使用)由于近期需要制作一部高质量电视片购入一套gh2版本的z15,无论怎样调整均不能达到5n版本的稳定程度!视频远端有抖动并伴随轻微的果冻现象!

网友:
GH2上面有没有用S800的减震套件?GH2有没有用上下两点正确固定?GH2在云台上面的重心有没有调整好?

网友A:
我特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都是想省钱然后零基础就开始花钱买设备自己飞。亲,你们钱省了吗?片子拍好了吗?

楼主:
云台已经调好起落架的拉杆碰到了云台减震的下板造成了视频远端的轻微震动!现在飞上去如同架在三脚架上十分稳定!

楼主:
一心想挣钱不一定能挣钱。关键是心态!谁玩航模摄影不是零基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特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都是想省钱然后零基础就开始花钱买设备自己飞。亲,你们钱省了吗?片子拍好了吗?

专业的摄影师从零开始入魔,专业的飞手从零开始学摄像,你觉得谁更有前途。况且不乏有一些模友摄影师,以前飞直机,固定翼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摄影师从零开始入魔,专业的飞手从零开始学摄像,你觉得谁更有前途。况且不乏有一些模友摄影师,以 ...

说实话,没可比性,看你能投入多少时间和多少精力,而不是钱。

网友:
G版的确没有N版本的稳定。估计是重量大的原因。

网友:
GH2比5N重那么多,用的还是同样的电机,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