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冲浪者1.4m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想求教冲浪者安装是用2S2000
电池
,1、是用1个还是用并联2个?如果用2个,留空时间有多少?用40A电调可以吗?电池应该怎么摆放?
2、都在说重心,请问飞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说明重心没有问题呢?
3、我用手抛油门50%,飞出5米很快要落地,我直接加油门100%升降
舵机
拉最大,飞机就拉起来了,这样重心有问题吗?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同问。升空后调整,油门放多少?

网友B:
1.一个电池好了,可以飞半个小时了,40A足够使用
2.重心有没有问题,试飞才知道,冲浪者重心大概在碳纤管位置
3.手抛有这种情况很正常吧,速度不够=升力不够,马上推大油门拉升降舵就好了

网友C:
起飞的时候,最好是全油门,稍微向上一点用力抛出,抛出后飞机一般会低头,赶紧点一下升降舵,飞机就开始爬升了,爬升过程中,根据你的需要可以适当的减一点油,爬到想要的高度推杆改平。调整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油门全收,飞机在没有风的影响下,不横向倾斜,不偏航,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就是比较理想的。否则的话,适当的微调不理想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