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哪吒一代,请问在在那调参软件呢?

楼主(2013-06-06):
今天收到哪吒一代,请问在在那调参软件呢?

楼主:
安装的时侯出来这么一个画面一动不动了什么意思

楼主:
哪吒也没个群吗,可以请教一下的

网友:
你电脑没网络就点跳过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飞机已与电脑连接,打开调参软件时会自动进入调参界面,若没有连调参,请点击SKIP(跳过),即可进入界面。

网友:
哈哈 你只下载了软件 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叫驱动哦~

楼主:
谢谢各位,已可以进入调参软件了,昨天没细看说明书。原来还得接上3S电源才,才可以进入。也没个哪吒群吗

网友:
你如果已经连上飞控而且上了电了还是这样,很可能是没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可以进入调参软件了,昨天没细看说明书。原来还得接上3S电源才,才可以进入。也没个哪吒群吗

你在QQ里搜群,输入 DJI或 NAZA或大疆找,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