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盘式电机就没必要用碳桨?

楼主(2013-06-06):
比如2216。。。为啥盘式
电机
才值得用碳桨呢?还有,换碳桨后续航时间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啊,貌似说法不统一

网友A:
不管什么电机都用碳桨的路过

网友B:
现在用的所谓盘式
也不过都是扁电机
不是真的盘式电机
桨的设计 学问很大
同规格 不同厂家 不同材料 效率也不同
选择上真是头大

网友C:
盘式电机的磁钢 不是在侧面 应该在上面或是下面 ?

网友D:
扁电机为什么还这么贵。难道有学问

网友E:
个人认为现在扁电机其实是商家炒作的噱头,真正的伪盘式电机

网友F:
因为好碳桨贵
百块钱一个的电机搭个几十块钱的碳桨
不搭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