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关闭后再开机接收器灯一直闪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6-06):
D10配的D8的RX802的接收器,450+NAZA V2想测试失控返航功能,关闭遥控器后显示进入失控保护模式,再打开遥控器后就无法再获得控制权,接收器一直在闪灯,整个过程都是按哪吒说明书上操作的
这个是控和接收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求教

网友A:
d10没用过。不过我的是2801,如果没有设成固定ID,接收机先上电,后开控,就会对不上频;建议你设成固定ID试试。

网友:
设固定ID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没用过。不过我的是2801,如果没有设成固定ID,接收机先上电,后开控,就会对不上频;建议你设成固定ID试 ...

thx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