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铝型材雕刻机(设计阶段)

楼主(2013-06-07):
想做一个雕刻机,经反复思量,考虑到只有手电钻的我,做铝型材是比较实际的。因此参考yaoyonghezjjdswm等坛友的铝型材雕刻机方案,完成了自己的铝型材雕刻机设计,见下图。该铝型材雕刻机初步是想雕一些木头、PVC等材料,行程350mmX300mmX80mm。小弟有N多疑惑的地方,在此向各位前辈、师傅咨询一下:     1.铝型材雕刻机在工作的时候,除了主轴的声音外,是否会出现因铝型材空腔导致的共鸣声?
     2.我X、Y光轴长度500mm,直径20mm,若选用较好一点的主轴(二手E240之类),在步进0.5mm/s的速度,深度1mm的情况下,能否啃铝呢?
     3、采用推力轴承能否作丝杠止推用呢?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062&page=1#pid10180923
     4、哦,暂时就这么多吧,太晚了,睡觉了。
                                                                        谢谢!
   另外我想找人帮我加工一下X、Y、Z的面板,材料是6061,厚度10mm,主要是打通孔和沉孔。有愿意帮忙的朋友请PM我,我可以出材料和出加工费。注:红色零件需机加工

红色零件需机加工

红色零件需机加工

止推方案

止推方案

网友:
帮顶,我想你会比我快完成的

网友:
顶贴拿分吧,鼓励做机

网友:
y轴下面太弱。用带座光轴比较好。

网友:
这个结构 用e240 干铝就不要想了

用水冷主轴 估计能勉强干铝

下刀1mm 也不要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064

我刚做好的  全钢的结构 80公斤的体重 1.5千瓦的水冷主轴  xy都是30的光轴 z是20光轴

f1000 每分钟1米 4mm铣刀  吃刀0.5mm 无压力  吃刀1mm  主轴就叫得厉害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吃刀1mm?对于4mm这种小刀来说,太大了吧?刀都弯曲了,噪音也大的惊人。

本人看过一些资料,对于铝这种容易产生切屑瘤的金属,吃刀量要小,速度要快。本人的雕刻机干铝的,吃刀不超过0.3,转速15000以上,加上切削液,普通铣刀也不会堵刀。

网友A:
1.铝型材雕刻机在工作的时候,除了主轴的声音外,是否会出现因铝型材空腔导致的共鸣声?
答:就我的铝型材机子来看,没有共鸣声。

2.我X、Y光轴长度500mm,直径20mm,若选用较好一点的主轴(二手E240之类),在步进0.5mm/s的速度,深度1mm的情况下,能否啃铝呢?
答:我行程220*220,啃铝走F600,吃刀0.3mm以下,800W水冷主轴。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复。因为我对雕刻铝没什么概念,所以难免瞎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铝型材雕刻机在工作的时候,除了主轴的声音外,是否会出现因铝型材空腔导致的共鸣声?
答:就我的铝型材 ...

你的雕刻机光轴多大多长呢?能上图让我看看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