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排线怎么焊,一不小心动动到到了

楼主(2013-06-07):
如题

网友:
问得很模糊
只好回答
拿烙铁跟焊锡焊

下次记得先拍照

网友:
啥排线,如果粗就一跟一跟焊  如果细就一排一排的焊 相信人家能焊你也能焊 如果对自己没信心就找个修手机的焊

网友:
就找个修手机的焊

网友:
没听懂你的问题,我猜你是把座子搞融化了,也就是烙铁停留时间太长了,这其实也是个技术活,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当初我第一回焊电调的T插,焊废了很多个,都没焊好,最后还是拿到航模店去焊,现在当然是3分钟之内就搞定了!

网友A:
焊接首先烙铁温度要合适,这包括合适烙铁功率和合适形状的烙铁头,分清尖头(传热慢,适合贴片和小的焊点)、刀头&马蹄型(传热快,适合粗引线、大焊点)的特点,如果有焊台可以参考焊台的调节指示,如果么有焊台只有普通烙铁,可以通过用烙铁头碰触松香,查看松香的溶化状态,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温度高的烙铁碰触松香会发出嘶嘶的声音,松香会快速气化冒出白烟。焊接可以让烙铁温度高些,稍微点些松香,手要稳,速度要快,这样焊点光亮,对覆铜板和元件影响都较小。希望楼主多练习,早日成为使用工具的高手!

网友:
烙铁头要用尖的,焊接前要做好准备工,一是给线头和要连接焊点吃上点锡这样对焊时会快

网友:
问的简单,猜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首先烙铁温度要合适,这包括合适烙铁功率和合适形状的烙铁头,分清尖头(传热慢,适合贴片和小的焊点) ...

正解,有经验,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首先烙铁温度要合适,这包括合适烙铁功率和合适形状的烙铁头,分清尖头(传热慢,适合贴片和小的焊点) ...

多谢了

网友:
全是高手!

网友:
拖焊,或者悬浮焊,如果有白光的焊台就更好了,最简单不会失败的就是去修手机那里最多10元给你焊好完美。

网友:
修手机的路过,焊什么都不是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在说哪里,帮顶

网友:
各焊接的点先上锡,然后对好位置再焊

网友:
用氩弧焊啊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没用过烙铁的最好找别人代劳,细排线和集成块难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