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性价比挂微单多旋翼配置,四旋翼六旋翼均可。多谢

楼主(2013-06-07):
可视频可拍照片,希望把云台图传、监视器也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性价比?那肯定就是小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那肯定就是小斯了。

给配置一下吧,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配置一下吧,多谢~

你在这要配置
得到的答案不见得是好的
载机的话  选择很多主要还是云台问题
商品化的也就少数
无刷微单云台  大家也都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这要配置
得到的答案不见得是好的
载机的话  选择很多主要还是云台问题

买来先飞,等云台出来了再买。先不考虑云台的话,怎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来先飞,等云台出来了再买。先不考虑云台的话,怎么配置?

有没有实际飞过任何的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实际飞过任何的航模?

没有,想下载模拟器先练练,没有能下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1.模拟器必备,选控,以你的要求,8通道+,主流控 不玩退模也很好脱手
2.玩具四旋翼可以弄个来练方向感跟反射(200+一个摔不坏,随时随地可以练,安全性较高)
3.继续爬文吧,爬久就知道什么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