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8fg在F22上如何混?急!急!急!

楼主(2013-06-07):
最近做了一架KT F22,平尾混控,试飞发现翻滚迟钝,决定开副翼。我想用4个舵机,副翼和平尾联动混控,及升降的时候副翼和平尾一起上下变化,翻滚时,平尾和副翼同时一上一下变化,可不知道T8FG怎么设定,请教老鸟详细设定过程,谢谢!

网友A:
平尾混控不用变呀,把副翼舵机和平尾舵机用Y线连起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尾混控不用变呀,把副翼舵机和平尾舵机用Y线连起来不就行了

试过了,打副翼正常,但是打升降舵,副翼和平尾运动时反向的

网友:
舵机装的方向不一致?

网友:
不懂帮顶 看后续回复 ,,求学习

网友B:
LNK-MODEL TYPE- WING-   FLYING WING
                                         4AIL+2FLP
                          RUDDER  NORMAL
说明书58页
发个帖子,居然说我是而已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K-MODEL TYPE- WING-   FLYING WING
                                         4AIL+2FLP
            ...

谢谢,请问舵机怎么接,需要Y线吗?我的接收是7通道的

网友B:
说明书33页。
其实你也就可以选择FLYING WING  2AIL模式,先接上1和2通道,这样平尾就可以实现升降和副翼功能,然后两个副翼舵机接6和7通道,之后设置6和7通道分别于1和2通道联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33页。
其实你也就可以选择FLYING WING  2AIL模式,先接上1和2通道,这样平尾就可以实现升降和副翼功 ...

恩,懂了。我接收是7通道看来适合你说的第二种方式,只是不知道怎么设联动,还请麻烦你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懂了。我接收是7通道看来适合你说的第二种方式,只是不知道怎么设联动,还请麻烦你赐教

已经PM你了。打字难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