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求助 led狂闪红灯

楼主(2013-06-07):
刚刚收了个 f450 gps套装准备连 spektrum 的 ar9300 九通道接收器,dx7遥控。
naza的led狂闪红色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压低了?

网友B:
你好,请链接调参,看一下提示的是什么报警。

网友C:
把低压报警功能关了再看看。

楼主:
怎么关我是新手 还有我的是2200mah 3s电池 测量是12.5v的电 5000mah的3s也试过都是一样狂闪红灯

网友D:
电压保护了。在调参里重新设置保护的电压值或者关闭。

网友B:
请 详细看完说明书后再使用。

网友E:
说明书都懒得看,

网友F:
如果电压保护关了还是红色LED狂闪,那就尝试一下先开控,再上电!

楼主:
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懂 先开遥控再接电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G:
遥控器没信号 接收机没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