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急急急!!!!!!!!!

楼主(2013-06-07):
帮忙看看画圈的那些电位器咋接。。。。 这是原图片

网友:
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图是四通道红外遥控发射器 圈圈部分是操纵杆的电位器 一般电位器有3跟线 只接一个固定端与滑动可变端子,具体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