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 82B发动机大油针调整

楼主(2013-06-07):
按照一定的规则,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发动机
同一地点,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大小油针位置应该都差不多吧,但是奇怪的是,有两只saito82B发动机,其中一只大油针为2.5圈左右,另外一只1.3圈左右,把1.3圈的调整到2.5圈,连发动都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油针是靠螺牙调整的,螺牙的开牙位置及油针的锥度都将影响油针圈数。

网友B:
不要迷信几圈几圈
不要迷信什么出厂设定
调整
一切看机器状态

网友C:
螺牙到针头的長度不同圈数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