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关于飞越680升级的设想 求大侠指点秘笈

楼主(2013-06-07):
最开始买了飞越680, 装上2216后,  发现只能上2颗螺丝, 不爽,就买了4112 320kv,但发现桨太小,动力不匹配,然后就看到t810开始卖了,那个恨啊。于是有了增加飞越680轴距的设想。 注意  增加轴距不是为了扩大载重,而是提高机架桨效,目前完全没有载单反的打算。

于是网上找了找16mm碳管, 发现有1200mm,正好切成3段每段400mm, 较原来的323mm,提高了77mm,于是轴距到了834mm。当然问题也来了。毕竟是16mm的管子。

但我有发现这个16mm管子的尺寸是16mm X14mm,也就是内经14mm,于是我就想在16mm管子里放入14mm管子加强如何但是好像只有1000mm,买2段,切成333mm,电机那边不太够长。
想了下,画图如下 求鉴定是否能行通。
总费用约250元,管子重量增加约150g,换下的多余的飞越管子,以后diy小鸡。
上面是改装都的
下面是改装前的

请问大侠们,在不载单反,最多微单的情况下,这种想法能行得通么。如果16mm和14mm一样长的话  强度会比25mm高么。

网友:
不懂,绑定....LZ属于折腾派.相当能折腾的那种,哈哈

网友A:
這樣會增加管震,不如用xa 電機座加長 轉13吋漿來得際

网友:
俺正相反,看那个细弱的16mm管子不顺眼,想上T810然后把25mm臂锯短了用。。。。。

PS: 要装大桨,上四旋翼。 FY650直接15寸妥妥的。

网友B:
套在管子里面只会增加总量,强度丝毫不加强,直接换20或更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會增加管震,不如用xa 電機座加長 轉13吋漿來得際

会有管震?      哎呀,头疼啊。13寸好像大多速都是快速桨 ,实际负载还没有1238高。xa电机座 刚刚x宝上搜了下没搜到,倒是飞越出了新的电机座可以延长,延长后可以上1447。但是蛋疼的是必须自己在管子上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在管子里面只会增加总量,强度丝毫不加强,直接换20或更粗的

这么说,我这电机配这架子看来是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管震?      哎呀,头疼啊。13寸好像大多速都是快速桨 ,实际负载还没有1238高。xa电机座 刚刚x宝上搜 ...

我部FY680都打了孔.其實不難比較花時間.是可以上1447漿.但感覺中心版不夠力.XA電機座.你去XA TB官網找16MM金屬電機座.

网友:
别折腾那对接的管子了,很麻烦的。。。我是找朋友做的,稍微加长了点轴距。大约800-900轴距。

。还有一套备用的,要的话可以原价让给你,上大浆正好。。。

网友:
有点削足适履的味道,关键要确立用途,确定方案,避免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