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飞碟

楼主(2013-06-07):
试飞图片

*******
从声音、视觉等方面考虑,个人觉得像真飞碟可以用泡沫塑料外壳+涵道风扇+可编程LED条来实现。

配置:
6旋翼电子系统;100g
6s2p 6000mAh 电池;1800g
定制盘形泡沫塑料外壳;650g
6x 80A电调;400g
6x 正反桨70mm6叶涵道 + 1500-2000kV 电机 ; 900g、低电推力6000g
如此总重3850g, 低电推力6000g,比较稳定。悬停时间应该在十分钟左右。
几个蓝色LED 安在涵道里边,接电调,随着马达出力变换闪动频率。
用电镀漆喷成银色
机身横切面面积是2000cm^2,2厘米吃水就可以浮起来,将尝试在水里起降。

用方向指示灯识别方向太假,一看就是地球人造的,不采用这种办法

方向识别方法:前沿用荧光漆喷成黄色,底部用荧光漆喷成红色,再用电镀漆盖上。这样前沿略泛黄光,底部略泛红光。犹如太空船大气减速后与空气摩擦生热的炽光。

电器图

机身设计图

网友:
提醒楼主不要搞什么大事!!!

网友:
传说中的飞碟看不到洞洞,浑圆无缝,这种造型,实现不易,形神兼备的话,地球人还真不行

楼主:
600 毫米机身上切6个70mm喷口,还好吧,而且可以用底部构造伪装起来。比开200mm桨口像真

楼主:
更新了设计图,顶一下

网友:
我怎么觉得最多只能飞5分钟呢?

楼主:
拿这个对比: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43&extra=page%3D4&page=1

SebArt 米格29,吊机5分钟
      1625克
      双70mm涵道
      4S3850mAh电池

飞碟
      3850克,
      六70mm涵道
      6S12000mAh电池

推力是米格的3倍,重量是米格的2.37倍,推重比是 126.62%。电池能量是4.67倍,电机数量是三倍,可以分配给每个电机的能量是1.56倍。

5分钟×1.2662×1.56=9.866分钟,所以算出飞碟悬停时间大概是10分钟

网友:
可能会非常大。。。

以前和几个同学蛋痛,做550轴距的四旋翼,想做成碟状

上下各一块,合起来。有点类涵道。

结果,做了大概1000直径,还是不好看,显的比较厚。

而且抗风能力很差。

楼主可以试着,只搭个骨架吧。
不一定要封闭吧。

网友A:
函道四旋翼够呛,毕竟函道是竞速类。

楼主:
发几张机身的照片

网友:
楼主加油弄,我们关注ing

网友:
支持撸主。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创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这个对比: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43&extra=page%3D4&page=1

一直有个疑问,这个算法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固定翼飞行升力靠的是机翼,动力系统不需要负担飞行器的全部起飞重量,但是多旋翼的升力完全来自于动力系统,相同的起飞重量,两者需求的电流天壤之别。还有个问题,涵道的推力与电流的递增关系,不是比例线性的,也就是说,转速低过一定值的时候,产生的推力底得可怜,LZ是否实测过EDF70的电流?

网友:
楼主这泡沫是纯手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问,这个算法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固定翼飞行升力靠的是机翼,动力系统不需要负担飞行器的 ...

悬停时间是拿涵道机的吊机时间算的。吊机不是靠机翼提供升力,是靠推力悬停。
推力和电流的关系是这样。电流和转速是几何关系;推力和转速也是几何关系;[刚才的推力电量公式有错],但拿别人做的的涵道实验数据看看:

不过我觉得我引用的帖子标的吊机时间有些虚高。我用计算器算出这个飞碟最多悬停7分钟。

另:壳是在外边定做的

网友:
LZ下功夫了,祝早日高飞

网友:
理论上,可以悬停8分钟哦~LZ啥时候试飞,涵道加力会有延时,不知道延时对状态修正有多大影响。

楼主:
貌似有人已经做出成品了

http://www.levitake.de/konzept.php

楼主(2013-07-07):
函道和电池到了

网友:
要装飞控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道四旋翼够呛,毕竟函道是竞速类。

是六旋翼吧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能更新下去

楼主:
装上了蜗杆起落架,扣在一号机上试试。

起落架安装架示意图

楼主:
喷口灯装上。

警报声来是一号机的马达被拔了。

网友:
祝早日起飞

网友:
严重关注。
飞控建议用开源的,你这和x6的控制还是有区别吧,要自己调pid

楼主:
就是X6啊。最近大疆很多东西在打折,飞控用大疆的。

编:上图

楼主(2013-08-16):
喷口灯返给厂家装JST插头,到了就能装机了。

这几天用CAD设计一下第二代机身

换成红灯试试

网友:
楼主这画的 = =好科幻啊。。。。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