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板新手问题

楼主(2013-06-07):
Mwc飞控扳,电机有振动,不能飞吗,还有油门30%左右电协转转停停的。再上到60电机猛转,机架振动很大。桨简单平行过,还有何办法吗?用的是XXD   Hw30电调,2212  1000KV电机。飞Kk很正常。
如要挽电机,电调不换能用不。
弱弱问下电机振动大,是不是飞控工作会不正常。电机工作也会不正常?

顺路问玉兔,有振动会这样么,。再调下不行看来换兔子了。

网友:
去做油门行程的校准...电机振动无解 开低通滤波器吧..还有你最好换质量好一些的子弹头..振动就没那么大了..或者正反浆夹那种

网友:
电机可以不用换,电调换好点的 桨再做平衡。

网友:
重新做一下基本的微调吧,电机平衡,还有电调行程等等。。。
既然飞kk没事,电机电调应该也正常的,没有调整好而已,调不好再换吧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先排振再说。换电机,机架,桨。

网友:
同是新手,这个可能会是微调没调好,楼主插USB用软件看下各项阀值是否如MWC说明书上写的油门,俯仰等最小低于1100,最高高于1900没有就微调下,在试试看排除微调问题,在看看其他原因吧

楼主:
看来,,要换控了,,天6微调,,调不上1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换控了,,天6微调,,调不上1900,,

6a?
有位前辈告诉我如果是6A那么油门有问题,要么拉不倒最高,要么拉不到最低,然后是WMC的飞控需要把6A左下角顺数过去第三个开关往上推,然后在微调下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桨是多少钱的?

换仿APC做做平衡效果会很明显。

网友A:
#define MINCHECK 1100
#define MAXCHECK 1900

微调不好弄的话 就去代码里把油门范围改一下

楼主:
收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不好弄的话 就去代码里把油门范围改一下

这两句是油门的,其它通道是那几句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句是油门的,其它通道是那几句丁,谢谢

这两句是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