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场效应管实验,问问题,请看下图LED为什么会亮?

楼主(2013-06-07):
继续场效应管实验,问问题,请看下图LED为什么会亮?如果短接是因为短路了而灭的这样理解的话,那栅极没有信号的时候就不应该亮啊,我无法理解,这和书本上的完全不一样啊。请问如何解释啊

网友A:
再说一遍,你的电路错了,N通道场效应管要按下图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你的电路错了,N通道场效应管要按下图来接

没错啊,为什么你认为是错了?我找到原因了原因是因为由于输入阻抗大,而造成的静电导通DS,我现在在GS并联一个电阻,问题解决了,你为什么认为我的电路错了?现在我就按照上面的接法,只不过并联了一个电阻,我能够控制它导通和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你的电路错了,N通道场效应管要按下图来接

还有,我不太明白在12V上串联一个电阻的作用,串联之后不是输入电压会变低吗?请能详细讲解吗?

网友:
npn是三极管,场效应管只分n,p。另外,二楼的图是对的,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并不是楼主的电流驱动。。。

楼主:
我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新建 Windows Bitmap Im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不太明白在12V上串联一个电阻的作用,串联之后不是输入电压会变低吗?请能详细讲解吗?

限流·

网友:
撸主多看模电书吧。

网友:
所实话 LZ的图很让人迷惑。。这是什么电路啊。。。到底是 NPN Transistor 。 还是 NPN Mosfet。啊
还有不懂你的图中 B是干吗的。。。A 是接信号控制 。。。B接哪?
Mosfet 开通时   B应该+极电压啊。。不通时 B是没有电压的啊。

网友:
输入阻抗高,悬空脚可能有感应电压。

网友:
LZ这个图也是可以的,共漏电路。
MOS管的控制极是绝缘栅,是不应悬空的,否则,因静电感应,容易击穿栅极。

网友:
搞不懂 啥是npn 啥是pnp 记不住引脚定义,看过多少次还是记不住,入门难啊。

网友:
一般场管的输入端不允许开路,开路就是高电平

网友(2013-07-07):
MOS管是压控元件,不是流控元件,控制极G几乎不消耗电流
P-mos管一般作为高压侧开关使用:也就是PMOS管接干线,负载接地的情形,P-MOS管是低电平高通
N-MOS管用作低压侧开关使用:也就是负载接干线,N-MOS管接地的情形,N-MOS管是高电平导通
这里说的高低电平是相对于VDS讲的,具体要根据所选MOS管看手册
楼主的问题是关于N-MOS管的,以N-MOS管为例:
图1中 开关断开,G极电压被下拉电阻拉低,接近0,MOS管关闭,LED几乎不流过电流,所以不亮
图2中 开关闭合,G极电压接近于干线电压12V,MOS管导通,LED流过约20mA的电流,LED亮

网友B(2013-11-11):
G极不能空悬,要有下拉电阻,悬空有感应电压,LED就亮,悬空还容易静电击空穿MOS管G极。

网友C:
打酱油的走过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