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另类应用,吊机滑块

楼主(2013-06-07):
装修时为了省地方,楼梯搞的只够一人走,现在问题来了,大机器上楼再有劲也出不来力,上次bv20上楼,楼梯坏了好几处,搞成这样家里意见也比较大。
为了我的0630和铣床,还有坛里买我bv20的兄弟,和你说声对不起了,到现在没给你发货,估计还要一周左右。

搞了个报废的直线轨道(轨道已经不直了),不过用在我这完全没问题。

也请大家帮我参考下承重有没有问题,内六角包括膨胀螺丝的内六角都是天猫买的12.9级,线轨上一共4个膨胀,M6的螺丝打的12的孔,隔3个孔一个,本来是隔一个洞,谁知道隔一个洞正好一个钢筋,就是那么巧没法子。

起重机是250kg,我把起吊的机器分解完不会超过这个重量,因为再重4人也抬不动了。

最后呼吁下财神,希望早日重开二手版,如果没有二手,那个轨道只能进废品站,我也不可能买个全新的线轨装这上,所以还是造福下我们吧,谢谢了!

罪魁祸首,楼梯太窄,只有两个鞋盒宽

家里意见大啊

做的吊钩

每隔3个孔一个膨胀,整根线轨1.1米,4颗膨胀

起重机出场,250kg的遥控款

据说460kg的就是线粗点,但距离也减少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机子钢丝绳内置,里面只有这么大空间

上升和下降必须有负载,没啥东西就找了一捆纸箱

安全降落

实在没啥重东西,就把我自己搭进去了,130斤,轻松吊起

结束,随便掉个吸尘器上去,打扫下战场

顺道展示下工具房加高扩建

网友A:
老卵~  住别野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卵~  住别野滴

不是别墅啊,别墅也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
这个好方便啊

网友B:
用心了 也有创意  不过不如装修那种吊沙的室内小吊安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心了 也有创意  不过不如装修那种吊沙的室内小吊安全方便

那个常年放家里占地方而且太丑了点,这个吊机随时可以拿下来,放我工具房再吊一层

网友C:
看着真悬,这要掉下来了,估计就不是有意见那么简单了。

网友D:
膨胀钉打得真准,佩服佩服。

网友:
楼顶的太阳房很好

网友E:
用导轨多此一举,实在太危险了,

这样也太丑了。。。

还不如一个大点的膨胀,最好贯通楼板,

用时拧上葫芦的挂钩,不用时挂个吊灯。

网友:
有创意,建议楼主换条长点的,一直延伸到窗户那里,以后那扇窗就不是卫生死角,家人一定接纳

网友:
很有创意,我前些时间也在想在屋顶做个大的十字滑台吊东西用,不过太科幻了
但这里的导轨安装方向好像反了吧?这样安全么?

网友:
太危险了,滑块这样倒装的承重肯定会打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办法不错,但是要注意天花板上,就是那个直线导轨的受力啊

要是半空中掉下来,就危险大了

这个导轨是30,滑块是110*60的,这个部分肯定是承受的了,就是怕膨胀螺丝,不过根据卖螺丝的说一个螺丝吊500斤都没问题,我也去慧鱼的网站查过,好像确实一颗M6膨胀螺丝的拉力推荐负荷是可以达到420公斤

1千牛(KN)等于(工程中取等于)100公斤力,也就是0.1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悬,这要掉下来了,估计就不是有意见那么简单了。

真要掉下来就肯定倒霉了,不过我准备把我那个茶几放下面,砸坏了我的茶几我还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膨胀钉打得真准,佩服佩服。

是先打最外面一个,然后先上上去,接着画洞,拆下,继续打完,最后一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导轨多此一举,实在太危险了,

这样也太丑了。。。

没有搞懂我的意思啊,为什么要用轨道,就是因为起吊和卸货不在一个地方,肯定要错位啊如果一个膨胀螺丝起吊的时候往左拉,卸货的时候往右拉,这样螺丝更不保险

还有同心孔不可能啊,都是住楼房的朋友,你把楼上打通了,怎么弄?
我们家是顶楼,房顶是现浇混凝土,最少二十几厘米厚,不容易打穿,打穿了我天天在家接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