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 电机炸了 怎么修修 给指个道 谢谢

楼主(2013-06-07):
(无正文)

网友A:
把白色的胶体弄出来再从新接上...

网友:
修复的可能性不大,真的!生产时,一些工序动作就是不可逆的。

网友:
刚好今晚要修复一颗电机,届时拍照给你。不过需要用到很多工具。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新的换上,淘宝有15块钱一颗的,搜genius cp 主马达,我买过,但这个马达接线也容易从根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白色的胶体弄出来再从新接上...

哦,我试试.

楼主:
修一下先,不行再买个新的,

网友B:
看你的是断里面了 还是外面还留一点   我的是断了外面留一点
线小心的对好加固  热熔胶   目前状态良好
仅供参考
补充一下 断的线有几根线头都接触好 要不还是白忙 不过这样接我感觉和运气有关系

网友:
换了吧,一个电机也不贵呀!

网友:
最简单的换个新的。

网友:
换后盖。前提是有坏马达但后盖是好的。
7楼的方法也可行。还留一点的焊接一下后AB胶。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一拆电机,直接拆坏了,这设计真蛋疼

网友C:
能修就修,修机也是玩航模的一个乐趣。

网友:
我修过一些小电机,要特别注意它的转子与电刷位置,通常电刷就做在端盖,转子拉出时有可能扯坏电刷,要从另端用一根小棍或适合的小管子,把转子连端盖一起顶出来,不然一拉出来就坏了!不容易复原。装的时候也要按这个反序往上装。至于这种电机是不是这样,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是断里面了 还是外面还留一点   我的是断了外面留一点
线小心的对好加固  热熔胶   目前状态良好 ...

这个很强大呀,我的基本断在里面,回头我插着试试,行就行,不行就买新的了,谢谢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就修,修机也是玩航模的一个乐趣。

我同意这个,其实就是个玩儿,能修上,多好玩,总买新的,没有成就感!!

网友D:
白色塑料盖才开  或者将断掉的地方用 铜片插入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塑料盖才开  或者将断掉的地方用 铜片插入 即可

怎么才能拆开呢,太小了,小刀和针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拆开呢,太小了,小刀和针都不行

那就这样 白色塑料上面  电极的断口处 插入铜片   如洞小就 扩大点 然后在粘 热溶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这样 白色塑料上面  电极的断口处 插入铜片   如洞小就 扩大点 然后在粘 热溶胶

我拿小刀试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01570&extra=
今天终于把图给兄弟你发上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