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再再槽,脱了它的衣服

楼主(2013-06-07):
唉,刚才又炸鸡了,炸下来
电池
电压12.4v,卧槽了,上次这个锁尾
舵机
由于电刷磨损,然后短路,然后导致锁尾
陀螺仪
重启,幸亏没有烧毁,然后自己换了个空心杯
电机
里面的电刷,刚才又因为锁尾舵机坏了炸鸡,果断再次脱了它的衣服,闻到令人作呕的臭味,经检查,电机驱动H桥的一个三极管烧毁,卧槽,这次真的难住我了,没同型号的三极管换,肿么办

楼主:
额,居然修好了,好震精,修了我一个小时,开始换了一个贴片三极管,又烧了,卧槽,原来还有坏的三极管,耐心的换了三个三极管,三极管用的是以前环奇遥控车上的电路板上的电机驱动H桥的三极管,出乎意料,居然能用,反正现在是修好了,经过十分钟循环测试,舵机后盖有点温热,没有任何问题,话说这个锁尾舵机是X宝那个套机上配的所谓的X燕17g高速锁尾舵机

网友A:
楼主高人,进来观摩下

网友B:
尾舵机还是上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