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恒龙99改键位。。。

楼主(2013-06-07):
刚入恒龙99 单手操作太不习惯了

求大神指点 如何改键位啊。

比如把左杆改成前后  右杆改成左右啊。。。

楼主:
像是这种 怎么改呢

网友:
没有操作使用说明书吗?

楼主:
看来还是得换控吧。。

网友A:
恒龙改键位遥控器:左杆改成前后 右杆改成左右 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212&page=1&extra=#pid100626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改键位遥控器:左杆改成前后 右杆改成左右 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已经改好了 完美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