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接延长线就自旋,求解!

楼主(2013-06-07):
我华科尔12S控,滑翔机上已经有4个舵机了,而且遥控正常。但当任意一个舵机接延长线时,他就失控自旋,我检查延长线的3根线:黄、红(中间)、黑接线正确,延长线与舵机线都是黄对黄,红对红,黑对黑,去掉延长线,舵机线直接插接收机,遥控又正常了,这真实是怪事了,求解!

网友:
是有点怪

网友A:
可能是延长线质量问题,线径太细、材质太差(非纯铜)

网友:
所有的舵机或者说换一只延长线还是不行吗?

网友B:
通常
黄色(信号)红色(正极)棕色(负极)
白色(信号)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要对应好

如果还是不行  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延长线质量问题,线径太细、材质太差(非纯铜)

线是铜芯,是学校劳动课的材料袋里的试验用线,细是细,但和舵机线差不多啊,

网友C:
可以肯定是延长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
黄色(信号)红色(正极)棕色(负极)
白色(信号)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我换了2根延长线,另一根是Y线,也是劳动课材料袋里的线,发现还是转,任何一个舵机接延长线,都失控的转,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2根延长线,另一根是Y线,也是劳动课材料袋里的线,发现还是转,任何一个舵机接延长线,都失控的转 ...

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是延长线的问题。

延长线的插头上我上了点502胶,不知有没有影响,其它接线方法都对啊,黄对黄,红对红(中),棕对棕

网友D:
你测下延长线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鬼了

还有,接延长线时(控关),电调上电,舵机都不动,控一开,有延长线的疯转,可能真是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下延长线的电阻

第3根延长线短,只有20cm长,已经穿在机翼里的延长线较长,1m,发现都一个结果—狂转,真担心舵机转散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接延长线时(控关),电调上电,舵机都不动,控一开,有延长线的疯转,可能真是见鬼了!

养成习惯  开控才上电  拔电才关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3根延长线短,只有20cm长,已经穿在机翼里的延长线较长,1m,发现都一个结果—狂转,真担心舵机转散架了 ...

你刚才说延长线是用劳技课那些电线做的,那种电线好像一般电阻都比较大的,为的是防止学生在接线短路时电流太大发生危险,如果用在延长线的话会导致信号端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刚才说延长线是用劳技课那些电线做的,那种电线好像一般电阻都比较大的,为的是防止学生在接线短路时电 ...

兄弟说的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就是末端电压不足而造成舵机自旋,那这样的话,用这样的细线做延长线还不能太长,特别是1m以上,除非线芯股数多的才成吗?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成习惯  开控才上电  拔电才关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就是末端电压不足而造成舵机自旋,那这样的话,用这样的细线做延长线还不能太 ...

线的长度和电线本身材质的导电率对总电阻都是主要影响,如果要弄很长的话线的直径也要相应增加

网友:
舵机自旋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舵机电位器的问题(很明显楼主不是这个问题)
                           2.供电电压不足或者电流不足(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建议楼主测试接上延长线后的输出电压)
                           3.舵机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舵机,我记得我遇到过一次接上延长线舵机就抖动的问题,后来换别的舵机是好的,就是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
换线就完了,很明显线的问题啊,这有什么可纠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是铜芯,是学校劳动课的材料袋里的试验用线,细是细,但和舵机线差不多啊,

劳动课用的电线我没见过,不好评价。建议找些粗点的电线接上试试,我还是认为是你延长线的信号损耗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劳动课用的电线我没见过,不好评价。建议找些粗点的电线接上试试,我还是认为是你延长线的信号损耗太大造 ...

我去五金店买了1.5元\米的小花线,包皮内有30根铜丝,不知道是不是太夸张了!做成1米的延长线换上后,4米机翼上的所有舵机全部正常工作,终于受控了,精度很好。哎,折腾我4天的怪事终于消散了,也算是学了一把。
在此,浓重谢谢以上所有魔友的热心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五金店买了1.5元\米的小花线,包皮内有30根铜丝,不知道是不是太夸张了!做成1米的延长线换上后,4米 ...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测下延长线的电阻

电阻怎么测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阻怎么测呀!!!!

找个万用表,调到20欧的档位,然后分别把两根表笔和延长线上同一根的两端接触上就有读数了,不分正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个万用表,调到20欧的档位,然后分别把两根表笔和延长线上同一根的两端接触上就有读数了,不分正反的
...

电阻多少为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多少为正常呀?

正常来说对于这种延长线的电阻应该是近乎零的,所以电表上显示0或者个位数的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
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