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做个遥控盘鹰,请指教

楼主(2013-06-07):
我在坛上潜了好久,玩盘鹰不多,不知哪个高手有做过,上个图或加我QQ

网友:
啥是盘鹰?  分享下

网友:
搜索盘鹰 帖子好多

网友:
觉得遥控盘鹰是个不伦不类的玩意儿,没有盘鹰的技术特点,也没有遥控飞机的控制乐趣

网友:
QQ971895874加我吧我有

网友A(2013-07-10):
遥控盘鹰太没有意思了,还是不做吧,我做过,到小商品城买的北 京盘鹰风筝改装的,飞了几次,就放起来了,网上有很多帖子,你查查。不外乎控制鹰翼转向的、控制电机转向的和控制尾翼升降和转向的。以下你可以参考: 1、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777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861   3、张颂扬的盘鹰
4、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上模友的配置及经验:1.5米盘鹰配置
电机  AX1806N KV2100
电调   好赢12A
舵机  EMAX  8克  2个
桨      5030
电池    3S1000MAH 15C
电池放在鹰头里面,用850mah电池有点头轻,改用1000mah正好,可以飞15-20分钟
1.8米的上述配置应该也没问题,动力有余。
注意几点:
1.电池固定后手抛一下看重心怎样,选择无风最好,有一点风时要顺风投,要腹部着地,这样空中会有很好的滑翔能力。当然做不到重心这么准确也没关系,通过调拉力线动力飞行时也好飞。
2.拉力线肯定不是和机翼平行的要上仰一些,通过几次调整确定。
3.方向舵接到副翼通道会更习惯,更好控制姿态。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A:
遥控盘鹰太没有意思了,还是不做吧,我做过,到小商品城买的北 京盘鹰风筝改装的,飞了几次,就放起来了, ...

呵呵 ,受教了,谢谢
做给小孩玩不错啊 ,准备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