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的电池能用电显测个电压吗? 好奇~

楼主(2013-06-07):
RT  911的电池是1s的吧   按理说能用X宝上那种测1~8s的电显(BB响)测个电压啥的吧   可是911的电池没有平衡冲接口啊?  直接把电显插在那仅有的两个孔里?  能行吗?  小白纯好奇

楼主:
希望有个人能否试下~  不会烧了吧、、

楼主:
有人试过咩?

网友:
我的电显  没有bb那种  要2S才测的到
而且  911电池的接头是自己的规格  电显两只脚的宽度好像太小搭不上去
我是用电表测  很麻烦  但是习惯了

网友A:
以前是把电表两跟针的线
改成jst母头
然後壳子切掉露出两跟针脚
搭在分压头上测量个别电池的电压

网友B:
可以,我们玩小6通的也拿来测,不过这种锂电显示器测1S锂电偏差很大。不推荐使用。

网友C:
是有誤差,可以用不是平衡的电显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把电表两跟针的线
改成jst母头
然後壳子切掉露出两跟针脚

新版的911电池插口  看着能插到bb响那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们玩小6通的也拿来测,不过这种锂电显示器测1S锂电偏差很大。不推荐使用。

就是直接插到放电的接口上?  不会烧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誤差,可以用不是平衡的电显测

我只有那种普通的测1~8s锂电的电显   插平衡冲测电压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那种普通的测1~8s锂电的电显   插平衡冲测电压的那种

我那个好像是油鸡上面的电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好像是油鸡上面的电显

额~  那估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插到放电的接口上?  不会烧掉吧

不会,你这911的电池有点难接上,只能引2条线出来。这电显左边第一根是负极,就是你弄反了也不会烧,反而是你要是用2根线接出来就要防止碰在一起让电池短路了。
说这么多,实际上1S用这电显没用的。打个比方,飞完了,电显测是3.9,但用万能表测电池已经3.7了,按我的经验,一般电池3.7就没电了,要停手了。
所以1S电池一般是飞3分钟就下地最保险,不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你这911的电池有点难接上,只能引2条线出来。这电显左边第一根是负极,就是你弄反了也不会烧,反 ...

新手多谢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间距對的話
可以量  负极对好就行了

网友:
我玩929
另外买他牌电池
还买现成接好的3S分压线
没用原本的烂充电器充电
用BC168一次刚好六个电池一起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间距對的話
可以量  负极对好就行了

那就好~ 实在不行电显引根线出来  方便测量

网友D:
我就直接买了个几块钱的数字式万用表,大小电池随便测

网友A:
要引線可以參考這個
拿一條JST公母的線
公頭插電顯
母頭把殼子切掉一節

我這線是以前接電表的拿電表兩根針量太蛋疼了
很方便又不會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就直接买了个几块钱的数字式万用表,大小电池随便测

不觉得拿那两跟针很蛋疼吗?
可以试试我那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拿那两跟针很蛋疼吗?
可以试试我那方法

挺好的呀,不用插拔,关键是什么都能测,各种大小电池,高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直接买了个几块钱的数字式万用表,大小电池随便测

好主意~  我怎么就买了个电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引線可以參考這個
拿一條JST公母的線
公頭插電顯

聪明!

网友:
电显方便多了   买了电显就比较少拿电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