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3.12首飞油门问题?

楼主(2013-06-07):
新手初玩,前几天入了个便宜的MMC10飞控,装上后真心不好用,于是昨天晚上装上了备用机的NAZA M升级到3.12最新版。
马达怠速在默认下调低一档;因为空机很轻,所有感度调为50%,调试好后今天首飞。

左手油门,起动后推油门低转速一直到接近50%几乎没什么变化,到50%后转速突然升高,差点控不住,请问老师们这是怎么回事?

配置:
入门级四旋翼机架
好盈30A电调
朗宇X2212kv980 电机
NAZA M飞控
DJI10 45桨
FUTABA T8控

网友A:
升级V2以后貌似是过了油门中点起飞  低于油门中点下降。。。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V2以后貌似是过了油门中点起飞  低于油门中点下降。。。楼下继续补充

正解
新固件的新设定
油门手感好奇怪

升完来不及试飞就降回去当Lite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V2以后貌似是过了油门中点起飞  低于油门中点下降。。。楼下继续补充

那个起飞与下降的临界点也太小了点吧!起动时有点摩托飙车的感觉和声音!!真是这样的吗?可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起飞与下降的临界点也太小了点吧!起动时有点摩托飙车的感觉和声音!!真是这样的吗?可调吗?

校一下电调和遥控器行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新固件的新设定
油门手感好奇怪

我也降回去了  太惊心动魄了

网友:
感度调高一点试试,低了是不是飞控反应慢?

网友:
都这样的了

网友:
3.12固件就是这样,油门直接送到60到70就行,会自己逐渐加速起飞,起飞后再拉回中位一次就是正常手感了。

网友C:
油门正常 感度120-150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正常 感度120-150试试吧

这个是空机,什么载重也没有,试过了,跟兔子似的掌握不住!

网友:
说明书要看一下

网友:
多旋翼起飞的一瞬间,因为有地面效应,如果油门推的肉点,容易侧翻,很多刚玩的都是这样炸机的,所以玩久了,都会在快离地的一瞬间快速推油门,飞机顺利离地后,再收点油让飞机悬停。新固件应该是考虑到这一点,直接帮你搞定了,省得你在那磨唧,不敢大胆飞。飞起来后,油门的中位还跟原来一样,手感没变化。所以别担心,大胆飞。不过就是不要在家里试飞了,油门控制不好升太快,撞天花板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什么级别的入门级四旋翼额.... 感度这么低。

油门直接退到 60% 就缓缓的起来了,  习惯就好了呗,虽然我一开始也不怎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