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装在哪

楼主(2013-06-07):
550折叠机架,mmc10飞控
普通电调装力臂上,但我这是四合一的,卖家说装在飞控的位置,飞控装电调上。但本来飞控是螺丝固定的,这样还怎么固定呢?

网友A:
双面胶装在下层版。飞控上层。电池只能挂边上了,不过我一般挂两个电池。

网友:
听说四合一电调发热很厉害,最好放在通风量大点的地方!!
只是听说,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装在下层版。飞控上层。电池只能挂边上了,不过我一般挂两个电池。

谢谢!双面胶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双面胶稳吗?

3M的双面胶啊。只要不乱跑就行了。

网友:
我也准备用四合一,参考了。放飞控附近,会不会干扰那?我的兔二很娇气,谁都别靠近。没试过是否可以与四合一拥抱

网友:
外壳上没有固定控。有点失败的设计

网友:
离飞控距离远一点 机架怎么也有两层 一个上 一个下试试
坛里有个测试电调磁场对飞控影响的帖子 结果是影响挺大的
确实我的飞控之前放在分线板上边 然后一推油门  罗盘指的方向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