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神器?

楼主(2013-06-07):
像图片一样的原理,以前做模具的时候,听有个师傅说过,有类似一样的工具专门钻那些测孔的。是放到铣床上用的。。但是我没见过,也不明白是什么运动原理。。有大神可以说说吗?最好画个图出来,要求,可以像钻床一样,可以伸缩活动那个钻头的。。

网友:
横向铣头

网友A:
伞齿传动的90度螺丝批

网友B:
这也不叫神器,很一般的角钻,一般分软硬两种,硬的由构成直角的轴配上一对伞形齿轮就行了,如你上图所示,软的是将一根传递轴由软轴替代,两头接口自己可以任意选择,只要实用方便就行.今天上海这边下大雨,我又发烧不想动,要不明天我拍两张照片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叫神器,很一般的角钻,一般分软硬两种,硬的由构成直角的轴配上一对伞形齿轮就行了,如你上图所示, ...

期待中,两种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传动的90度螺丝批

这种伞齿我明白,但是不能伸缩,哈哈

网友B:
什么伸缩?没明白,你图片中的角钻附件哪能伸缩?

网友:
角钻。。。。。。完毕

网友:
自制一个,应该有这等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伸缩?没明白,你图片中的角钻附件哪能伸缩?

图片的不是伸缩,我就是想问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伸缩的结构图科普一下我。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将传动轴改成钻铣床上用的花键轴吧?这有何难,将角钻与花键轴结合起来不就行了,你是想上下可伸缩,横向也可伸缩是吧?你还是用软轴吧,将钻夹头那边固定在一个三维滑台上,另一头连接到钻铣床上或手握电钻上,就可以了,能简化就简化.不知我理解你的意图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将传动轴改成钻铣床上用的花键轴吧?这有何难,将角钻与花键轴结合起来不就行了,你是想上下可伸 ...

你说的很深奥哦,我见识很少,不懂啥是花键轴,反正我就想和钻床一样,钻孔的时候可以把铁屑随时钻出来。想钻多深就钻多深。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你说的软轴?

网友C:
角磨机换个电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换个电钻头

这主意不错

网友:
刚拍了几张照片,现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深奥哦,我见识很少,不懂啥是花键轴,反正我就想和钻床一样,钻孔的时候可以把铁屑随时钻出来。 ...

钻床主轴就是花键轴形式,使钻夹头能够边旋转边上下移动,软轴机动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