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说两句,不喜勿喷

楼主(2013-06-07):
增加补强件后可大幅增加机身结构强度,但这个东东的确会给安装调试带来一点不方便
特别是调整电机前后位置的时候。既然下面两颗螺丝暂时无法解决是否能先让上面两颗
螺丝安装起来舒服点呢!
沉头螺丝的杯槽本来就很浅,长期斜着螺丝刀安装如意花屁股。是否可以在今后生产的
产品上将主轴固定座前端左右两侧铣出两个缺口以便安装。

网友A:
奔总    圆头六角螺丝刀

网友:
有万向刀头哦

网友B:
这两个不用拆,卸另外两个螺丝,从背面刚好可以用螺丝刀穿过大齿轮拆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奔总    圆头六角螺丝刀

更正:官方叫 球头内六角螺丝刀。

网友:
万向球头螺丝刀是不得已之举,能做到改进的地方干嘛不改进?!细节定成败!顶楼主,认认真真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正:官方叫 球头内六角螺丝刀。

谢谢   学习了   我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怎么叫的了  呵呵

网友:
球头内六角不是很好用,拧不紧

网友:
不错,动脑思考的魔友才是牛B的人!

网友:
。。。。小问题了

网友:
用转90度的内六角匙。。。

网友:
球头内六角螺丝刀很容易把螺丝弄圆的

网友:
顶,支持楼主。细节决定品质,能简单的就尽量简单化。

网友:
不用拧太死吧,圆头刀头就可以了

网友:
泰式就是过分追求零件通用性了  其实电机螺丝只要写着装就能避开侧板

网友:
这个是不好拧,我上时,干脆把整体拿下来拧好再上回去的,圆头六角也不容易拧

网友:
我自己打两个孔

网友D:
我是装好上去的...木有这个难题..

网友E:
开两个洞以后的轴承座强度问题LZ有没有考虑一下。。。。

网友:
费点劲,用 L 刀拧

网友:
先拿下来上好这块,再上电机座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两个洞以后的轴承座强度问题LZ有没有考虑一下。。。。

首先不是开孔,是开半圆形缺口。
见过KDS550的主轴座吗,留肉薄多了。
这样强度就有问题泰世好退魔了。

顺便看看现在的轴承后缘留肉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不用拆,卸另外两个螺丝,从背面刚好可以用螺丝刀穿过大齿轮拆

从下面拆要拆掉电池固定板,还是觉得不太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装好上去的...木有这个难题..

不是难题,是怎么更爽的问题。
能从设备上得到的便捷为什么还要强调人定胜天。
难道发明汽车,飞机,电话都是罪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下面拆要拆掉电池固定板,还是觉得不太方便啊

那个电池固定板只要拆掉靠电击那边的两个螺丝,然后就可以像盖子一样掀开~

这样还可以从下面去调节电机固定螺丝,而不用把电机座也拆掉,试了就知道,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难题,是怎么更爽的问题。
能从设备上得到的便捷为什么还要强调人定胜天。
难道发明汽车,飞机,电 ...

我的意思是。。你的装机顺序有问题。。非逼我说出来

网友(2013-07-25):
这种问题  其实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