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人解答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3-06-07):
配置是电机2212  2200KV,6*4马刀桨,飞机是冲浪者1.4m,原装推力线
1、请问这个配置需要改吗?
2、今天飞的时候油门40,升降舵量要50%,飞机才可以平飞,,是不是重心问题呢?要怎么调呢?
3、都说看重心要飞的时候看,那么飞的时候如果重心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姿态呢》?
4、今天迫降2次,,一次副翼舵机扫齿,第二次也差不多是扫齿轮,,可是我降落的时候没有碰到副翼啊,,为什么会同一个位置坏了?
5、手抛起飞,有的说要8度,油门60%就可以了,,有的人说要30%油门100%,到底应该是多少!

网友:
原装退离线不需要改除非换大浆..
重心可以通过电池移动来调节..用手指托起机翼前缘百分之30平了就正确了..也可以是机翼最厚的地方...
重心正确飞机给点油应该是平飞
这飞机副翼能少齿??我不懂了..
手炮起飞开60油门用力一抛就是了..可以带一点点升降舵 速度起来以后可以放 速度起不了继续推油...习惯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