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用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不能用了???

楼主(2013-06-07):
是不是转起来有点咯噔一下的感觉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
插个镊子进去,转动时手感与新的不一样,就要换了

网友A:
是的.微型轴承一般10小时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微型轴承一般10小时就完蛋了

十个小时,可以飞多少个起落

网友:
假设飞3D5分钟一个起落,大概120个起落

网友:
看质量了 我用冰人的尾波箱 轴承 超过500起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10小时就完蛋的轴承,生产厂家的技术不是一般的落后。。。。Nachi的深沟轴承一般都有几千小时的寿命。
判断轴承好坏,可以穿过一根轴,模拟轴承承受横向压力的情况然后转动(不是死死的压着,轴承的耐压有极限的,力度自己掌握)
如果有明显的阻隔感。说明轴承已经损坏。

很多时候,轴承的不顺滑并不是轴承引起的。罪魁祸首是轴承座。 很多旋翼承座的加工精度很差,造成超过轴承极限的过盈配合,
相当于轴承在非使用情况下承担横向压力。这种情况下的轴承,使用寿命会骤减。

网友:
楼上专业

网友:
转起来不顺滑,有顿挫感就要换了